求助,五相步进接线的不解,高手给个指点哦,多谢。

楼主(2012-02-18):
左边最上方的24V供电俺清楚。。

左下的12个信号针

1、2是脉冲
3、4是方向
这两组我清楚,,接口板上就有

下面几个就困惑了——
5、6  关闭电流
7、8  步脚转换
9、10  电压下降解除
11、12  励磁定时信号

后面这几个是怎么接线的啊,,,接口板上好像没有对应的。。。

楼主:
叶工在得瑟。。。。

网友:
五相电机,叶工有4只加长60,2只短60,1只标准86。
驱动器原有3只,低价卖了一只,后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工的建议是出掉这个驱动器,买个接线端子正规的(带外壳的完整机),方便、实用,性能也好。

呵呵,,多谢,,,我还是直接买个两相电机算了。。五相的东西价格不划算。。。。

网友:
脉冲源如果是单脉冲的,驱动器时双脉冲的,那么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A:
叶工的建议是出掉这个驱动器,买个接线端子正规的(带外壳的完整机),方便、实用,性能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图,叶工就知道是那个体积极其小的驱动器

哈哈,确实。。。

功课没做好啊,,以为东方的电机用东方的驱动就会完美匹配,,,结果发现这玩意对接口板有要求,,,,估计是给单片机用的。。

网友A:
看到这个图,叶工就知道是那个体积极其小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可以不接

目前的状况是,,只接 脉冲和方向,,,电机没反应。。

把方向拔掉,,,电机就可以转动了,,,只向一个方向

网友:
5 6应该是使能

网友B:
下面的可以不接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

这玩意是双脉冲的,,干,,,接口板跟这个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