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小雕初步成型.(2楼更新视频,请问怎么生成刀路?2d的,不是浮雕那种)

楼主(2012-02-18):
..没什么过程,

遇到了驱动的问题...
上次去附近的一家店里试驱动,结果小步进直接冒烟了,,

先上图,     现在3977的一体板驱动正在快递中..

目前进度已经成功驱动了,
    但是有点问题,  怎么才能调试好脉冲?
    前谢天看到有说的,  但是现在去怎么也找不到了.
    因为x,y,z的螺杆都不一样.  用artcam画好的东西,老跑出头.

    另.  怎么生成2d的g代码?    想写字那样?

2012年2月24日17:50:12  更新

三个轴都调试好了.  特别感谢53楼 hnlysc339 童鞋. 哈哈

z轴暂时用处不由明显表现出来,  视频只拍了个网上找的刀路 无奈自己不会生成刀路..   artcam生成的都是浮雕..??
那只笔就是5毛钱买得, 稍微改了下就透明胶到那个主轴的小电机上了..
视屏比较模糊..  手机无奈哇

请问各位大大怎么生成2d的那种,,  写下字, 画下画那种...
2楼更新视频

上图先

.. 网上的刀路.

..  网上的刀路.

网友:
这个强大的说!加上激光头就厉害了专门雕刻LOG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囧,,      想想整3轴的...

     网上只见过光驱二轴.  想试试

更新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m-OrdoCkUs/

http://www.tudou.com/v/Em-OrdoCkUs/&rpid=3061656&resourceId=3061656_04_05_99==.html

网友:
这个绝对要关注

网友:
发个教程吧

网友:
好玩!!!!努力呀,等你好消息。

网友:
我等天暖和了再搞  嫌冷~

驱动搞大了    L298

网友:
发个教程

网友:
我X勒个去 这也能

网友B:
两电机都是步进电机?

网友:
厉害!搞个激光的。

网友:
放了颗小卫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电机都是步进电机?

很多设备里面都有步进电机的身影。。。记得这种小步进电机带丝杆,,好像是10块钱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  等驱动什么的到了之后一起再整理一遍吧: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E:

555..   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被加分 感动感动

网友:
顶 这个有z轴 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会吧..   那岂不是我的驱动得白买了?

网友G:
我看到光驱里的螺杆与螺母,只有侧面一点点接合

并不是普通的螺母模式

不知其它的螺杆是什么样的,有相关的图片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光驱里的螺杆与螺母,只有侧面一点点接合

并不是普通的螺母模式

不知其它的螺杆是什么样的,有相关的图片可以参考吗

节约成本.  想做到光驱本身材料的最大利用..   z轴的不是光驱里的.  但是小步进貌似都是差不多的.  是软驱的.  看了一下貌似很合适做z轴.(相对于光驱)

并没有改变他的结构,  嘿嘿..
试过光驱带电,   用手强行滑动过光头,   基本确定,那个小小的滑块够用了, 不足的是那个小步进力气并不大...   只能当个玩具,当做学习用..

x,y轴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x,y轴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z轴的.

z轴的.

网友:
以前想用光驱的丝杆D个东西,但是发现那个连接的扣根本受不了多大的力

网友:
呵呵 这个定位精度还蛮高的

网友:
双光杆的光驱少见

网友:
引用“

节约成本.  想做到光驱本身材料的最大利用..   z轴的不是光驱里的.  但是小步进貌似都是差不多的.  是软驱的.  看了一下貌似很合适做z轴.(相对于光驱)”

谢谢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步进电机,用的是什么驱动啊,是专用的,还是市面上有通用的
也能有细分吗?

真是强大的小JJ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设备里面都有步进电机的身影。。。记得这种小步进电机带丝杆,,好像是10块钱一个吧。。
现在很多设备都用直流电机了.别外加什么控制就可达步进的功能,而且很快.我解体了三只光驱,只有一只国产光驱是用步进的.解体一台打印机电机都是直流的(因没钱买墨打印不到100张就将它解体解恨)

网友:
我也想做,就是驱动该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一定哦...

而且成本极低.
    当个玩具完全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前我知道能驱动的有
  easydriver.  3977  3967  还有一个忘记了..     带细分.    也可以用来驱动 42,  57..

  所以这个光驱小雕,  用来学习很好,    驱动可以留着以后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    好浪费哇..

    还不如直接到当地的维修电脑的地方..  这种老光驱多了去了.  基本都是小步进的.
    目前拆了7个..  只有一个里面没有小步进的.  光驱都是好的.插电能用的.  但是价格是10元一个.软驱5元一个

    不防就近去看看.碰碰运气      2001年左右的光驱,

楼主:
回复 网友I:

驱动我也还在琢磨呢..
   也是个新手..    很多东西不懂.
   淘宝的驱动还没到.    囧. 只能到了之后, 这个帖子才能往下继续下去.  现在还在学习一些软件

网友:
用来切纸没问题就可以省了切不规则纸所需做的刀模了,就是速度上与刀模可能无法比。

网友J:
烧了的原因电流电压高造成,你可以串电阻限流。

网友K:
光驱里个小伺服如何解码输信号控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烧了的原因电流电压高造成,你可以串电阻限流。

嘻嘻,多谢指点

那个老板挺好人的,只是我还没反应过来老板接的是24v,当时记得和老板说过要底点的,估计驱动也可能悲剧了……

再叫老板换个底点的,老板也没试了,说怕还烧我电机,囧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K:
光驱里个小伺服如何解码输信号控制它?

楼上是老手,嘿嘿

我这边驱动板还没到

有问题可以现问楼上,毕竟我也是摸索,不好随便说,嘻嘻

网友:
好东西,关心驱动

网友:
咨询一下,驱动用接口板加2003能驱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3977已经成功驱动.

      可以淘宝入了,  价格也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就不知道了..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只要电流电压控制好久差不多了

  没试过.    不要相信我

楼主:
回复 网友N:

哈哈,  放心大胆的用3977吧..

  我已经成功驱动了.  已经在调试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57步进的驱动能不能用。买3977的好像不爽,怕以后当垃圾扔了。

我才不会傻到买只能驱动光驱的呢,哈哈…
57是可以的,不超过2.5a都没问题

我还等着以后有精力时间升级呢,哈哈

网友:
好东西,也想搞个玩玩,D大家伙太废事了。

网友O:
一体板的tb6560调小电流后能用吗。

网友:
走1MM所需的脉冲数

                      (360/步进度数)X细分
脉冲数=     ___________________
                            丝杆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体板的tb6560调小电流后能用吗。

应该是可以的..
  12v驱动板电源,  到0.5a左右就能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嘿嘿,   多谢了..

就是要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还得弄台二手电脑,现在用的这台机子是今年才装的,用不了串口板。哎.

囧,  这个确实烦.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然后淘了个miniitx主板..   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977已经成功驱动.
      可以淘宝入了,  价格也还可以

短个taobao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      想想整3轴的...
     网上只见过光驱二轴.  想试试

哥们 真是幸运,2个都是双杆的
工作台面(软驱壳子)是怎么固定的? 难道是粘的?

利用光驱的壳子,倒也不错,我觉得不够重啊
我捡了块地板边角料,还是担心太轻,看到有哥们有角钢搭的,真扎实
你倒还上了个小主轴    本来我也只想夹个笔的,现在对激光有点想法了。就是害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个taoba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000149451 o链接给我,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000149451

一体版的.  哈哈.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东西不错。 我298有关的东西 买得差不多了,不管如何,总得搞起来试用一下
年前铝合金料和木板都准备好了,就等春暖花开了 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西不错。 我298有关的东西 买得差不多了,不管如何,总得搞起来试用一下
年前铝合金料和木板都准备好了,就等春暖花开了 动手

直接用光驱的壳子完全够了,因为这个小步进好没有能让这个工作台震动的力量,即使有,也小到几乎不能感觉出来,  至于激光,个人认为还是不要的好…毕竟这个比较伤,虽然没有聚焦影响不大,但是眼睛一直看着那么光的东西也不好吧…

做好护眼措施的话,激光还是很好的,嘿嘿

网友M:
机械部分已快仿制成功,准备搞个激光的,先学习两轴,楼主能否搞个完整的驱动使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械部分已快仿制成功,准备搞个激光的,先学习两轴,楼主能否搞个完整的驱动使用教程。

这个驱动不用什么教程的…接上就能用,主要还是学软件比较多

祝你成功,哈哈

楼主:
更新视屏....

网友:
不错…期待看到装上激光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打算加激光了..
       这家伙已经是3轴了..  囧..
  只是用透明胶贴了只笔在主轴电机上..(没有买到那种黄铜的小夹头..  囧)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打算加激光了..       这家伙已经是3轴了..  囧..  只是用透明胶贴了只笔在主轴电机上..(没有买到那种黄铜的小夹头..  囧)
你不会说做出来就为用笔写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不会说做出来就为用笔写字吧!

当然不是哇..找个时间试试雕软的东西..
像肥皂一类的.    再硬的就有难度了把. 哈哈
只用作学习..
   还得找个时间重新找材料.  用42的了,,  行程大点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汗...    好浪费哇..

    还不如直接到当地的维修电脑的地方..  这种老光驱多了去了.  基本都是小步进的.
    目前拆了7个..  只有一个里面没有小步进的.  光驱都是好的.插电能用的.  但是价格是10元一个.软驱 ...

看到此贴,相当激动,这不是我们新新手最好的教学素材吗???材料来的容易,成本低廉,对了解雕刻机的原理很有帮助!!当天就跑去电脑城,我买了个2002年的久光驱。。。5元1个。。。打开一看。。是齿条传动的,不是小步进。。。一定要步进电机吗???望高手赐教。。。本人新新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到此贴,相当激动,这不是我们新新手最好的教学素材吗???材料来的容易,成本低廉,对了解雕刻机的原理很有帮助!!当天就跑去电脑城,我买了个2002年的久光驱。。。5元1个。。。打开一看。。是齿条传动 ...
在淘宝上买吧…有些20元还带个小滑台,只是单光轴的,电机和丝杆一套才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到此贴,相当激动,这不是我们新新手最好的教学素材吗???材料来的容易,成本低廉,对了解雕刻机的原理很有帮助!!当天就跑去电脑城,我买了个2002年的久光驱。。。5元1个。。。打开一看。。是齿条传动 ...

囧,  运气不好/...
一定要小步进.

你看看三星什么的.   02年左右的结构是步进的很多..  只有小部分是直流电机的..
再去碰下运气呗,  哈哈

或者楼上说的也很对.直接淘宝.  有现成的.   貌似是坛子里的 id 兴哥二手电机

祝你成功!!

网友:
要DVD的光驱,或者DVD刻录机的光驱里面才是步进电机.

网友:
楼主,真的佩服啊!本人新人想搞个简单的先研究研究,望能得到你的全套好东东,能否发我邮箱2872858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真的佩服啊!本我会陆续在头人新人想搞个简单的先研究研究,望能得到你的全套好东东,能否发我邮箱28728586@qq.com

    ...   囧

网友(2013-02-28):
我想要你的驱动电路   给我好吗

网友:
发个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