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vbar如何接电调进行定速?

楼主(2012-02-18):
因为最近发现,用电调自己的定速尾巴会飘,看了坛子里说用VBAR自己的定速可以解决
所以想问一下,VBAR如何接线的话才能够直接读取电调的信号进行定速控制呢?
需要什么电调配合么,还是需要另外购买连接线之类的呢。
谢谢。。

网友:
网上有视频教程

网友:
miniV8也有定速功能吗?

网友:
5.2PRO有定速

网友:
先升级到PRO版本
再买一根这个线

这个插头信号线插到RXA上..另外的供电可以从卫星插座那里取电或者用一根Y线~和电调或BEC上取电

网友:
还有点不懂,这个对ESC有没有要求?
我的想法是,ESC就类似油门舵机了,V8就相当于定速器。这样是不是任意一款ESC都可以,无非就是看ESC的线性好不好来决定定速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