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 新手有问 陈伯~~~

楼主(2012-02-18):
大哥们
1.你们的911悬停时候 十字盘是水平 还是后倾斜的?我的十字盘调到水平 小JJ会向前飞行 ,不能悬停 !把十字盘向后倾斜后 ,可以悬停,但是小JJ向前飞行的就不给力了 ,向后飞特别快!!这个怎么处理
2.小JJ悬停时候 电量没多少时候 有点自选 机头向右旋转!!!看帖子说是平衡杆有虚位 ,但是调整后还是一样的!!
求解~!!!

网友:
1.十字盘向后倾因为机子重心不在主轴那里,靠前了,估计厂家没设计好,我的也是,垂尾上绑点重物就行
2.电快没的时候陀螺仪是锁不住的,话说911的陀螺比较垃圾,没办法,平衡杆别拧紧,虚位别太大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沙发的哥们 ,如果把尾电机换成7MM的 那行不??这个可以避免后面挂东西 ,锁尾会不会跟好??

网友B:
电池别推太进去

网友C:
又学东西了

网友D:
锁尾锁不住了,就是差不多提醒你该充电啦!我就是这样的。
十字盘不用调平,你悬停稳住的时候,确保2个舵机都在水平位置就可以了,通过调整连杆长度就好了。

网友E:
把十字盘向后倾斜后 ,可以悬停,但是小JJ向前飞行的就不给力了...
LZ可试下列方法:
(1) 先把控上微调全部归中 + 把电池向前推入点。
(2) 用手指从旋翼头至舵机把所有连杆锁扣都按紧。
(3) 检查十字盘有没有松脱,手指按紧。
(4) 试飞如仍不行,可照下列帖子全机再调一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105
陈伯

网友F:
LS讲得真仔细~~~~~~

网友G:
8楼 明显就是托。
而且是老拖了,看到烦。不晓得淘宝卖家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不遗余力的推广这小飞机
推荐502溶解剂的是你,说911适合新手的也是你。发帖子推广伟力新品的也是你,真恶心。

网友H:
 请问8楼是无耻托吗?????

网友E:
请问8楼是无耻托吗?????
复10楼、11楼:
我年老了,已是无欲无求,
不会更不肖为钱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
我主要玩油车和电固,也发过有关帖子。
V911是我好奇入的。
我常常发帖幇助新手,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新手时无老手带。
那种无助、无奈...............
更看到很多新手发帖求助时被人忽悠、玩弄.................
我略尽棉力而已。
看到很多新人入魔,我无悔无愧。
别人怎样想、怎样说我都不会介意。
祝各位开心每一天
陈伯

网友I:
尾管粘个胶布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过了吧。。。。陈伯一直都实话实说,还帮忙解答了很多问题的,一看就是个热心肠的玩家。
要是托,如果你是托,你会这样做吗。
911好不好,不是陈伯一个人说,或你来说的。有911的玩家自己来说。260A的玩家也有说。
你这样人身攻击不好吧~~~~
怎么到哪都有像你这样的人啊,晦气

网友J:
标题
911起的什么破名字

网友K:
10楼啊,你这样真的不对。是不是托你不会分辨啊。

网友E:
复 14楼Allenyan兄 知 16楼土土呆兄:
感谢你们的关怀和支持。
但这样会连累你们被人骂是小马甲了。
无奈!
陈伯

网友L: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支持陈伯 ,不与一般人见识~!!!玩模型 玩的是乐趣,开心就好 !!!

网友M:
陈伯的热心助人我永远支持
但是论坛里911的托确实存在~而且不只一个
建议论坛单独开个911的版块,那就两全其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