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window7兼容的fms吗

楼主(2012-02-18):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貌似不行,我下了一个补丁,但是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
剛才重新加入Win 7   FMS加入在(X86) 裡
除了下載加入 D3DRM.dll 在模擬裡面  FMS在Win 7 相容性裡 沒有打勾 以相容模式執行這個程式 及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執行此程式 ~
沒加入獨顯驅動 只用主板的 內建顯示  ~
加入獨顯開起FMS也OK 一旦加入獨顯驅動之後 模擬開起 畫面出現白色在跳動 換模型或場景也會消失 ~

网友:
win7不是可以耍G4吗?

网友(2012-03-26):
win7 64位好像不行

网友(2012-09-17):
Win 7  32 \  64Bit 目前用 內建顯卡 下去玩 FMS ~
另外一方式 進入到Bios裡面 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進皆晶片組功能設定)>Onboard VGA(內建顯示功能)>Enable lf No Ext REG(僅在無裝PCI顯卡時 才會啟動 主機板內建顯示功能) > 改為 Always Enable(無論是否有裝PCI顯卡 皆啟動主機板內建功能 若需要使用雙螢幕輸出功能 設為此選項) ~
lnit Display First(開機顯示選擇) > PCI (系統會從PCI顯卡輸出) > 改為 Onboard (系統會從內建顯示功能輸出) > 電腦重開機 載入驅動程式 ~

缺少d3drm.dll 再到網上下載 加入到 C:\Program Files(x86)\FMS 或是 Windows\System32 裡面貼上 ~
如果解壓到C:\Program(x86)\FMS 裡面貼上 出現 Win RAR 診斷訊息C:\Users\XXX\Downloads\d3drm.zip:無法建立 d3drm.dll 存取被拒~
改為 下載到任何位置 再復製貼到C:\Program(x86)\FMS裡面~

Version 2.0 Alpha 8.5  Version 2.0 Beta 7 都可以玩 ~

网友:
http://modelsimulator.com/down.html 下載 Version 2.0 Alpha 8.5 (Windows 95/98/ME/2000/XP)儲存在電腦任何位置 ~
到儲存位置 開起文件fms2alpha85 > 右滑鼠鍵 >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A) > 使用者帳戶控制 您是否要允許下列來自不明發行者的程式變更這部電腦? > (Y)是 > FMS 2.0 Alpha 8.5 Setup > English [English] > Next > I agree with the above terms and conditions > Next > Destination Directory C:\Program Files [x86]\FMS > Next > 開始加入模擬 > Yes,I want to Iaunch FMS now  (打勾取消) >Finush ~

网友(2012-11-19):
32 位 旗舰  所有模拟器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