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GY650是怎么回事啊,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飞机飞起来之后,机身顺时针旋转,是一顿一顿那种。旋转一点,停下,旋转一点,又停下。
请问各位说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中立点没有调好,尾推传动不顺畅

网友B:
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要仔细排查,不能只怪设备!

网友C:
原帖由
大碗喝酒
于 2012-2-18 16:17 发表
中立点没有调好,尾推传动不顺畅
没错·重点查看尾波

网友D:
我的PRO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我是换尾波轴承 尾桨夹轴承 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