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涵道电机

楼主(2012-02-18):
我现在涵道电机都是正浆的,起飞时总是旋转起飞。
请教各位大哥怎样消除旋转,减慢也行啊。不行就废了

网友:
什么叫旋转起飞?起来就偏?这个跟涵道电机有啥关系?

楼主:
就是四个电机启动时,整个机架就开始旋转。
四个电机的五叶浆都是正浆。有力矩。怎么减弱。
普通的是1,4正转,2,3反转。我的是只有正浆没有反桨,所以我都让其正转,没有力的平衡。

网友:
你这不是折腾吗?

楼主:
我现在真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从新来,不现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真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从新来,不现实了。

买2个反桨不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涵道电机都是正浆的,起飞时总是旋转起飞。
请教各位大哥怎样消除旋转,减慢也行啊。不行就废了

不知道你现在明白4轴的飞行原理了么。都是正桨的话,现有的成品飞控你都没法用,你需要自己做个飞控,然后增加一个控制rud自由度的方法,比如矢量化你的涵道,或者增加一个额外的方向动力。

补充:刚研究了一下,我想4个正桨是可以做成4轴的,而且可以用成品飞控。具体办法是把一个对角的2个电机,都倾斜一个角度,这个角度需要你计算和调试,确保其水平分力可以抵消旋转就可以了。垂直分力比另外一个对角线的2个电机小,似乎没有关系,可以飞。

网友A:
再补充一点,上面我说的倾斜,如果你的4条臂是圆管的话,应该非常好办,只需要慢慢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点,上面我说的倾斜,如果你的4条臂是圆管的话,应该非常好办,只需要慢慢调节。

谢谢啊,机架是自己设计的,不是圆管的。在想想办法吧!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涵道电机配的都是五叶桨(配套的)。有反桨的就是蓝岱的那个了,一个要600人民币。消费不起啊。

网友:
我也是新人,觉得楼主这样做的话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尾桨,和一般直升机相似的。但是飞控就肯定得加点东西,扭矩和转速是有关系的,再给尾桨加个电调,和其他的桨的控制系数不一样吧,也许可以。
个人想法,楼主斟酌。。

网友:
某业品牌貌似有涵道反桨…

网友C:
反装 反向供电  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装 反向供电  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