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02S舵机齿有卖吗

楼主(2012-02-18):
败了一架v120do2s,练倒飞,已经坏了2个
舵机
,扫齿,想问哪里可以单卖舵机齿,WK-02-1 3.18g 3.0-4.5v 0.12sec/60 0.12kgf.cm
练
模拟器
可以倒飞航线,真机还是有难度

网友A:
多了,淘宝上有

网友B:
差不多的不能代替么?

网友C:
3元一套,但是一般坏就是那两个齿,不过估计一个齿也要3元

楼主:
原帖由
无念祖尔
于 2012-2-18 16:37 发表
多了,淘宝上有
请问输入什么字搜索,或链接

网友D:
回复 楼主:
搜 「華科爾 舵機 齒」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搜到CP的,02s没有,谢谢

网友C:
还没找到吗?

网友E:
02S舵机齿淘宝3元一包完美代换

网友F:
哈哈,02S还没到,但听说舵机容易坏齿,就在TB上找了02S的舵机齿,3块一包(套),买了7套,反正是南京本地的,用完了再买,大不了亲自去拿货嘛,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搜索02S 舵机 齿 就好了,不过只能找到1家,之前听老鸟说很容易买到,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搜的

网友G(2012-09-18):
貌似不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