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una6为啥不能小电流充电,客服解释下

楼主(2012-02-18):
很多人抱怨a6不能大电流充电,但未何我的a6不能小电流充电呢?具体是我给3s650mah的锂
电池
充电,用的是小于0.6a的电流,开始充电,电流上升到0.3a是就哔的一声停止充电,但是把电池换成2200毫安的锂电用0.6a又能冲了,这是为什么?绝对不是电池的问题,我用120毫安的单节锂电试过,也是同样的情况,是不是a6不支持小电流充电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样子不能冲真的很麻烦。
有相同情况的魔友吗?请客服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我感觉还是跟电池有关系,我有几块800mah的旧电池,就是充一会儿就停了,根本充不满,0.3~0.8的电流都试过,不行

网友B:
电池内阻太大,旧了,改换了。

网友:
不可能啊 这块电池都没用几次,顶多20次循环吧
另外我用120毫安的电也不能冲,650mah 25c的电只能用0.1a冲,等电压大于3.85v之后才能用其他电流冲,为什么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