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BUS,遥控器微调为零,通道不归中问题,请DJI技术解释

楼主(2012-02-18):
我用FUTABA 10C控,FUTABA 6208SB接收机,用D-BUS模式,下午飞,第一块电池正常,到第二块电池,严重自旋,回来连接调参,发现调参中显示旋转通道信号不归中,需要把遥控微调调到60才可以归中,马上怀疑是控的问题,随即找了个6014HS接收机,用其他厂家飞控看,一切正常,然后以为6208接收机坏了,就用这个6208接收机连接其他飞控,发现又是正常,我就奇了怪了,随后重新在调参中校准遥控器N次,无果,还是旋转通道不归中,重插电源在校准N次,还是无果,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自己好了,请DJI技术解释其原因。因为这种问题造成炸鸡损失,我个人表示无法接受。

楼主:
PS,别告诉我是我香蕉头有问题。
       看热闹说狠话的,无视之,等你自己为这原因炸了才知道什么叫爽。

网友A:
SBUS是纯数字信号,如果你没微调,一般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状况的,你可以试试遥控器制定其他通道为方向舵,看看是遥控器还是接收机的问题(只要试试,不要飞啊)

另外接收机设置成低速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是纯数字信号,如果你没微调,一般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状况的,你可以试试遥控器制定其他通道为方向舵,看看是遥控器还是接收机的问题(只要试试,不要飞啊)

另外接收机设置成低速模式试试
e
问题是出现了,你没仔细看帖,我一开始就说了,用代替测试证明遥控器和接收机都没问题。

网友B:
跟我t8fg一样的问题,我还以为我是个例呢

网友A:
你用6208后来连接的是什么飞控,SBUS还是直接实体通道输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PS,别告诉我是我香蕉头有问题。
       看热闹说狠话的,无视之,等你自己为这原因炸了才知道什么叫爽。

你用什么做电源接口,T头还是XT60,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6208后来连接的是什么飞控,SBUS还是直接实体通道输出呢

-P飞控,实体通道。正常。在接猴子,选择普通,问题依旧。校准无效。继续SBUS,周而复始,可劲折腾,神奇恢复正常。

PS:你是不是要说我连接的其他飞控,用的普通模式,连接的猴子,用的SBUS,所以呢,问题出在我的接收机SBUS模式有问题??

在次声明,我香蕉头没问题。   倒是飞控这种问题随机性很强,有点像香蕉头接触不良了,无法提前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做电源接口,T头还是XT60,检查下吧,

XT60 DJI原带的东西,没有自己改动
我想,一定是XT60插头热涨冷缩了,没错,一定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e
问题是出现了,你没仔细看帖,我一开始就说了,用代替测试证明遥控器和接收机都没问题。

关键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啊

唉~~~莫非那个人远程给我飞控发送了不良代码???   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t8fg一样的问题,我还以为我是个例呢

小心飞行,炸了没人赔的,目前来说,还只能归结于香蕉头问题,自认倒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P飞控,实体通道。正常。在接猴子,选择普通,问题依旧。校准无效。继续SBUS,周而复始,可劲折腾,神奇恢复正常。

PS:你是不是要说我连接的其他飞控,用的普通模式,连接的猴子,用的SBUS,所以呢,问题出在 ...

你试试把接收机设置成低速模式,因为我也遇到过HS模式下,切换模式的通道闪动的问题,设置成低速就正常了

很想知道上面那个马甲号是谁的,哈哈

楼主:
说来说去,还是香蕉头问题嘛,唉~~~~~直接说飞控不支持HS模式不就得了,管他接收机什么遥控器什么通道什么闪动什么。。。。。。。。

网友A:
不开控,按住对频,插接收电,1秒以后切换模式,不懂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接收机设置成低速模式,因为我也遇到过HS模式下,切换模式的通道闪动的问题,设置成低速就正常了

很想知道上面那个马甲号是谁的,哈哈

刚才看说明书对照了下,我的接收机,一直工作于普通模式。另外我的不是通道闪动问题,是飞控回把通道信号中立点搞乱掉。不想再强调了,我遥控器接收机没问题,你要是飞说我遥控器接收机有问题,那也没办法。香蕉头就香蕉头吧,无奈~~~~~~~
PS:那个马甲是谁我也想知道,不过呢,可能那个不是人家的马甲,就是人家的大号,级别低的不代表就是新手嘛,论坛那些注册很早很早的,级别低的也大有人在。注册时间晚的,不代表人家就别有目的,每天都有很多新注册用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控,按住对频,插接收电,1秒以后切换模式,不懂看说明书

没用个这功能,还真不知道,十分感谢,刚看了下,一直是工作于普通模式,没动过。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SBUS这种数字信号,没理由出现一个通道单独有问题,其他都好的情况,当然不排除飞控会出问题的可能,你可以试试重刷一遍固件,另外遥控器上的模型也重新建一个试试,还不行就联系DJI发给他们解决吧

那几个小号注册了目的太明显,新用户有这么了解DJI内部的吗,必定是非常熟悉的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莫非那个人远程给我飞控发送了不良代码???   太恐怖了~~~~

换一个注册登录升级了,那哥儿们真会搞几个不同版本的固件来坑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SBUS这种数字信号,没理由出现一个通道单独有问题,其他都好的情况,当然不排除飞控会出问题的可能,你可以试试重刷一遍固件,另外遥控器上的模型也重新建一个试试,还不行就联系DJI发给他们解决吧

...

刚才又确认了一遍,接收机确实一直工作于普通模式,也确实出现了一个通道有问题,至于是不是飞控的问题,那就不知道了。固件都是最新的,遥控器模型也一直在用,别在说我遥控器问题了,只会让人。。。唉~~该死的香蕉头。。。问题是这种问题随机性太强,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下,炸的你莫名其妙。。。。。。。。。。胆子大的挂5D2去上去。。。那炸了才叫悲剧~~~~

网友B:
我是技术群里 疯狂的影子 论坛不太活跃,不好意思。
还有各位不要太敏感,我真有同样的问题,同时我的WKM还有温漂之类的几个小问题,出现问题后多重新上几次电有可能就好了。
另外我比较沉得住气,一直再等待DJI改进

网友D:
LZ是不是在猴子开机的时候打了遥控器的杆呀??
我一直也是用的S-BUS接收机,暂时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之前试过在开机的时候打杆就会出现LZ这样的情况,估计猴子在开机的时候会记个遥控器的中位之类的事情。。

网友E:
楼主你再仔细检查下你的遥控器SERVO里面的尾巴在不在中位,我之前碰到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尾巴不在中位,把TRIM归中就好了,你动动尾巴看看行程是不是正负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不是在猴子开机的时候打了遥控器的杆呀??
我一直也是用的S-BUS接收机,暂时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之前试过在开机的时候打杆就会出现LZ这样的情况,估计猴子在开机的时候会记个遥控器的中位之类的事情。。

没有,我开机遥控器放地上,不喜欢拿手里,也不喜欢挂脖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再仔细检查下你的遥控器SERVO里面的尾巴在不在中位,我之前碰到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尾巴不在中位,把TRIM归中就好了,你动动尾巴看看行程是不是正负100

又是香蕉头?????   仔细看帖,OK? 上一块电池还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技术群里 疯狂的影子 论坛不太活跃,不好意思。
还有各位不要太敏感,我真有同样的问题,同时我的WKM还有温漂之类的几个小问题,出现问题后多重新上几次电有可能就好了。
另外我比较沉得住气,一直再等待DJI改 ...

温漂和器件不过关就不要想解决了,这个是硬伤。
能把软件BUG完善完善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注册登录升级了,那哥儿们真会搞几个不同版本的固件来坑爹的!

让你说准了,我现在的注册挂掉了,嘿嘿。

网友(2012-05-24):
那几个小号注册了目的太明显,新用户有这么了解DJI内部的吗,必定是非常熟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