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螺旋桨被缠住,全油门5s!!!

楼主(2012-02-18):
螺旋桨被风筝线缠住,全油门5s!!!下来有焦味,拔电休息2分钟,继续起飞,没什么问题,后来降落时触地震动时,
电机
异响。下来地面全油门又无问题。
问:请问这种情况,之前发出的焦味,是电机(XXD2212)受损还是电调(KDS 40A)受损?

网友A:
 先闻电调 后闻电机

网友B:
电池可能也会蕉

网友C:
当电机电流过大的时候,电调会进入过载保护,自动切断电机的供电。理论上,如果是小电机配大电调,有可能电流远超电机可承受的范围,电调都还没进入过载保护。所以电机损伤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并不是电调越大越好,我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指正。

网友D:
你看看电机里面的漆包线有没有焦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析得很有条理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