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可以用S9254锁尾吗?感觉好像大了点。。。

楼主(2012-02-18):
估计重心要调整一下了

网友A:
用在500上都显得好大一陀。

网友B:
S9257足够了

网友C:
我装过吗,电池稍微前移即可。
大舵机速度快,力量大,装上只好所有金鱼尾漂移统统不见了。锁尾一条棍。

网友D:
 确实给力。

网友E:
 为什么我的450 装的9254 目前锁尾还是不怎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换什么了

网友F:
6楼的XD,1:先保证你的尾推结构是非常顺滑的,
2:再想着怎样调舵机行程,
3:之后就是感度了,由低到高,到快有金鱼尾了,停住,再回一点点!
第一部无法保证的话,无论是什么神舵,后面都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