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爪卡盘-单动和联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18):
今天进了个125的四爪卡盘!没联动的只有单动的!夹工件很慢!不知怎么保证同心!280元全新的贵吗?

楼主:
手机拍的!将就看看!

网友:
单动的 就买对了  。  联动的很少有机会 用得上 即使用得上 也很 别扭 不好用 。因为根本 夹不稳 零件。慢慢习惯就好了。用惯了这个 4爪  。 3爪自定心 就不愿意 用了。  要精度 还是这个 靠谱。 如果是 全新 不算很贵 一般般吧 还可以。  但不一定 是啥 正品。 4爪 卡盘 很耐草 即使不是正品,工厂 用个 三年五载 的也没问题。

网友:
有四爪联动卡盘 相比三爪就是加持力大而已因为是四个爪子加持 另外就是可以加持长方体,四爪跟三爪都有单动的,这里你要搞清楚一点 单动卡盘的存在本身就是用于偏心件的明白了么,你要用同心的就要买四爪联动卡盘

网友A:
联动的卡盘不容易夹紧,而且想得到高的装夹精度,比较麻烦,不灵活,但对于专家精度不高,不需要夹太紧的简单形状零件有优势,不需要重复校正,效率高。单动卡盘只要细心矫正,装夹精度非常高,夹紧力大。但效率不高,需重复校正。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讲解!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动的卡盘不容易夹紧,而且想得到高的装夹精度,比较麻烦,不灵活,但对于专家精度不高,不需要夹太紧的简单形状零件有优势,不需要重复校正,效率高。单动卡盘只要细心矫正,装夹精度非常高,夹紧力大。但效率不高 ...

     这才像 行家说的话!!  单动 4爪卡盘 用途巨大 还可以 在车床上 铣削 加工异形零件。

网友B:
单动是每个爪单独调节夹紧的,联动是4个爪联动调节夹紧的,新手理解得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动是每个爪单独调节夹紧的,联动是4个爪联动调节夹紧的,新手理解得对不?

理解的 相当的对。 单动的就非常好。联动的 用途很有限。

网友:
其实联动还 是好 的夹园的正方很 好。多 长方型也 很 好,可以错装爪子夹偏心

网友:
路过学习了!!天天有进步!!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

网友(2012-07-10):
引用 网友A:
联动的卡盘不容易夹紧,而且想得到高的装夹精度,比较麻烦,不灵活,但对于专家精度不高,不需要夹太紧的简单形状零件有优势,不需要重复校正,效率高。单动卡盘只要细心矫正,装夹精度非常高,夹紧力大。但效率不高 ...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种单动和联动一体的最好了、一直在苦苦寻找

网友:
我的200单动.老货。200收的。爪可以变正反。

网友:
最近买了个4爪连动的,和3爪差不多

网友:
联动的好.单爪还可以调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可以反正着用的
我的300的四爪400买的

网友:
单动精度在于操作者   联动精度在于卡盘本身  我是这样理解的  单动  卡盘制造精度不一定要很高同意能获得很高的加持精度。因为他是活的  联动制造精度有多少 加持精度就只有多少  在乎机器本身

网友D:
有没有‘对动’??我的意思是每相对的两抓联动,这样夹长方截面的料就方便多了,定心也比单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对动’??我的意思是每相对的两抓联动,这样夹长方截面的料就方便多了,定心也比单动方便。
就是,这样的卡盘的确方便,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对动’??我的意思是每相对的两抓联动,这样夹长方截面的料就方便多了,定心也比单动方便。

车偏心咋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偏心咋办呢?

压根就没考虑偏心件。很多粗开的料,尤其是非金属料,宽高都有些不同,联动卡不紧,单动夹起来太慢,‘对动’正好。
其实单动卡盘上如果各爪都有爪位读数盘的话,‘对动’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