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8FG

楼主(2012-02-18):
以前用9X2每次换电池都要关控、然后再开、要不卫星要闪烁、T8FG每次换电池要关控再开吗

网友:
换电池好像都要先关了吧……

网友:
楼主连开关都不愿意拨一下吗。

网友:
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
不是懒得问题、感觉T8FG的开关寿命没有9X2长  怕拨坏了

网友:
你换个锂电,够你飞一天了。。。

网友A:
开机中直接拔遥控器电池?……!和电脑直接断电一个道理,很容易弄出程序问题,你以为这些遥控器的开关是直接和电源相连的吗?电脑控的电源开关都是“软开关”啊,有些情况像升级软件中,即使你关下开关遥控器依然是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中直接拔遥控器电池?……!和电脑直接断电一个道理,很容易弄出程序问题,你以为这些遥控器的开关是直接和电源相连的吗?电脑控的电源开关都是“软开关”啊,有些情况像升级软件中,即使你关下开关遥控器依然是 ...

别介,8FG的电池,还真就是和电源开关直接连的,拨上去给控供电,拨下来连接充电口
LZ安心拔,随便拔。

楼主:
楼上几位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也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是说模型换电池、不是遥控器换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也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是说模型换电池、不是遥控器换电池啊

模型换电池要关控?JR的设计这么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型换电池要关控?JR的设计这么SB?

JR的 这个做法是告诉你飞机是否断电重启过,确认故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的 这个做法是告诉你飞机是否断电重启过,确认故障用的

在天上电压不足BEC输出不良接收跳一下,地上要赶紧关控再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