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2-IPM1.5KW变频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18):
买了一个二手台湾产的AS2-115 1.5KW变频器,还没有找到
电机
,不知道怎样设置,准备给DIY的小铣做变速器用的,请会使用的赐教操作方法,打算买0.75KW 三相380V的电机改成三角接法,接到三相220V的变频器上,功率会减到多小瓦?

网友A:
说明书自己先百度一下,爱德利的一般都可以找到。不行问一问电子小精灵有没有。三相220角接和三相380V星接是等功率的。另外你用于的小铣有条件的话最好加一两级塔轮或同步轮变速,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来变速不算规范做法,当然一般应用也没什么问题。你买个变频电机就另当别论了,不过成本又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