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的供电能否串联

楼主(2012-02-18):
需要降压,拆
电池
什么的太蛋疼,能否两个电调用串联线供电连接实现分压?
再就是,如果两个有刷马达串联,能否实现分压?

网友A:
希望沒搞錯你的想法,電池电壓大過需求一倍,電変耐壓如果0K,就用一個電変,馬達电流比兩棵並連少一半,無刷馬逹不知道大概不行,兩個电変,同步很麻烦,又不能插一起,電位不同,接收機可能燒,电変也燒,越想越烦比拆你的蛋電池还烦..

楼主:
呵呵,无刷一个电变带两个电机不可能,这涉及到电子换向
看样子串联电变不太现实,还是串联有刷电机比较容易实现?
但机械换向器似乎有个断开的过程,不知电机串联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当然有问题,初中物理就学过: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并联电路两端电压相等。就算是串的有刷电机,当一个断开,全部断开,当一个短路,电压全部加到另一个上。

网友C:
我在03年时曾经试过用一个辉盛给我制作的10A电调带动二个无刷内转子B1230
结果绝大多数时候马达不会同步运转,仅仅千年难得一回才可以同步运转!

网友D:
一言以蔽之: 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