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能买到现成的FPV固定翼?

楼主(2012-02-18):
什么时候能买到现成的
FPV
固定翼呢?

网友A: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不太好配。只要有模块化的零件就OK 了。况且制作过程本身也是种享受。

网友B:
论坛个个都有成品fpv卖! 问题是卖以不卖

网友C:
这个东西自由度比较高,况且很复杂的,就算你到手飞你都飞不好

网友D:
从入模,到第一次勉强算FPV的飞行,经历了大概有半年。从小电直到大电直,4通电直,到在各位朋友帮助下装起来四轴飞行器。不断的炸机,不断的积累。总结下来,FPV需要耐心的,明白了模型的原理,熟悉了模型的控制,学习了图传、OSD的基础知识,之后就是完美的FPV飞行,建议楼主买一个带接收机的遥控器(天地飞,futaba,jr,我也就知道这知多了)、买一架翼龙空机、再让店家帮你配完其它飞机上需要的零件。如果同城有模友,那就好办了,跟他学习装飞机,带你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