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DJI,云台输出能用数字舵机么?

楼主(2012-02-18):
用过几个其他控制器,好像不会抖动,用DJI云台控制,抖到云台快散架了,弱弱地问一句,怎么才?用得好?
自问自答几个弱弱的问题:
1、为什么你要用数字舵机
回答:你懂得,云台输出反应慢,模拟舵机跟不上啊;
2、云台调参,你是用多大增益?
回答:用小了跟不上,稍微大一点就抖;
3、你用的舵机够力么?
回答:8915,0.08S60度
4、舵机输出有没有使用减速机构?
回答:有,但是将电位器外移了,去掉了限位销;
。。。。。。

基本情况如上所

网友A:
我用过XA原装舵机,futaba9255,255HV,都很正常,只是因为DJI的输出频率不能设置,导致开始动作时候有个延迟,其他都很好,最主要不漂,V2单独做增稳我也试了,会漂的 还有XA的飞控外壳和连线做的太烂了,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XA原装舵机,futaba9255,255HV,都很正常,只是因为DJI的输出频率不能设置,导致开始动作时候有个延迟,其他都很好,最主要不漂,V2单独做增稳我也试了,会漂的 还有XA的飞控外壳和连线做的太烂了,完全 ...

V2在5分钟内有3度温漂
我用V1.5的就不漂了

网友:
告诉楼主,WKM的云台输出是故意调慢的,调不出来的。不要费时间了,另外找陀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