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2+GPS,X650V4、米六均出现向一个方向猛飘(已上视频)

楼主(2012-02-18):
两架机机都装了XA  -P+V2+GPS+罗盘,均出现飞行中向一个方向快速漂移,在漂移的同时机身向漂移方向倾斜,最终导致炸机:

      一、两套多轴配置:
     1、X650V4: 电机、电调、机架均为XA原装,飞控XA -P+V2+GPS+罗盘(-P、V2、GPS为二手,罗盘为全新),飞控固件:-P(1.35)、V2(1.25)、Autopilot(1.0),电池 2600MAh 25C,控 futaba 10CP,接收机 futaba 6014FS,桨 XA 1045
     2、米六玻纤版:电机、电调、机架均为XA原装,飞控XA -P+V2+GPS+罗盘+声光组件(飞控所有组件均为全新,首飞),飞控固件:-P(1.35)、V2(1.25)、Autopilot(1.0),电池 2600MAh 25C,控 futaba 10CG,接收机 futaba 6208(未使用总线),桨 XA 1045
     3、两机均为空载,未挂载任何设备。

     二、试飞前的准备:
      1、X650V的飞控为二手,米六的飞控为全新,所以在试飞前,两套飞控均采用XA官方提供的校正专用固件进行了校正,通过调参软件查看三个方向的角度基本为零,加速度在正负2之间波动,均正常;
      2、试飞环境为约两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草地,草地周围无高层建筑;
      3、由于两架机机都是首飞,在试飞现场两架机机都进行了电子罗盘的校正;
      4、两架机机在起飞前,均等GPS的绿灯间隔5秒闪烁才进行飞行。

     三、飞行存在的问题
      1、在机机接通电池后,刚起飞时(飞行时间在两分钟以内):
             姿态模式正常,松杆后机身能保持水平(场地有风,虽会出现顺风漂移,但漂移时机身保持水平状态,属正常现象),CF和航向锁定功能均正常。
             GPS模式飞行也正常,松杆后能明显看到刹车动作,虽没能达到“定钉子”的效果,但机身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定点飞行,比较不错,CF和航向锁定功能均正常;
      2、空中飞行约2分钟以后:
           不管是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 X650和米六均出现向后方稍微偏右的方向快速漂移,在漂移的同时机身向漂移方向倾斜,需要向前方推杆才能保持悬停,而且随着飞行时间越长,漂移越猛烈,机身倾斜越严重。GPS松杆后无法实现定点飞行,向后方快速漂移。
           特别是X650在空中飞行时间到了8分20秒时,出现非常严重的机身向后方倾斜,而且快速漂移,将遥控向前推杆推到头也仍然无法阻止机身向后快速漂移,在快要失去控制前,选择收油迫降,最终炸机,损失脚架一只。。。。。

    四、故障原因个人分析:
        1、两架机机的电调、电机、机架、桨均为XA原厂配置,可以排除由此引起;
         2、两套控、接收机均为futaba原厂货,使用正常,可以排除由此引起;
         3、由于两套机机的设备均为原厂配置,所以飞行参数均采用了XA默认参数,理论上来说默认参数应该是最佳设置,可以排除由此引起;
         4、由于两套机机均采用了XA -P+V2+GPS+罗盘,而且都采用了相同的固件,在飞行初期都能正常飞行,但飞行约两分钟后开始出现机身倾斜,个人认为是由于飞控对飞行姿态的判断出现了误差,在误差出现是对机身进行了错误的校正,所以出现了机身倾斜,同时向一个方向漂移。而且随着飞行时间越长,误差累计越大,也就出现了漂移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5、引起飞控出现问题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可能是固件缺 陷;第二是硬件稳定性不够,导致飞行时间越长,问题越严重。

    五、建议和希望:
         同样的问题在论坛中也看出,这绝对不是个案,很多朋友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严重的同样导致了炸机。-P+V2+GPS的上市时间不长,存在问题也属正常,但如此多的同样问题出现,官方未进行任何解释,这非常不可取,官方完全没有必要等到找到了原因或者解决办法的时候才站出来公布解决方案,如此多的模友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个态度。
        希望能尽快看到官方冒冒泡,,,更希望能尽快找到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不管是需要更新固件、还是硬件需要返厂,但总盖有个说法。

        以上观点均为个人一点中肯的看法,同意的朋友请顶一顶。不同意的朋友欢迎拍砖,不过请口下留情。

      更希望XA官方对此能有个回应。
  补拍的视频,请查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0MTg3ODY0.html

楼主:
另:在出现漂移后,就算把电池拔出后重新插上,漂移仍然存在。需要断电几分钟以后,重新上电,又能实现正常飞行,不过同样飞行约两分钟后,漂移又会再次出现。

网友:
无问题才不正常!!!

网友A:
请参照XA第一试飞手luckydog的处理方法 官方回应我怕你是等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XA第一试飞手luckydog的处理方法 官方回应我怕你是等不到了

网友B:
V2在5分钟内温漂3度,这个早就发现了
解决办法就是通电5分钟后校准AHRS,飞行前也是等5分钟后再起飞
期待新固件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飞前通电静止3分左右再飞  会好一点  或者  每次飞前矫正V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前通电静止3分左右再飞  会好一点  或者  每次飞前矫正V2

AHRS只需要校准一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在5分钟内温漂3度,这个早就发现了
解决办法就是通电5分钟后校准AHRS,飞行前也是等5分钟后再起飞
期待新固件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按我的理解,这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V2根本就无法使用:funk:

网友:
如果可以移植悟空的算法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个这问题,遥控都管不了,边喊让开边追飞机,差点撞了一个老太太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一样,配置也是XA -P+V2+GPS+罗盘,只是控是天9.刚飞前几分中稳当,忪赶悬停一切正常,几分钟后在无任何征兆的前提下失控,但在关闭电池从新启动又恢复正常,故障会在几分钟后又会出现,先一直以为自己操作失误,很多次炸机先后摔坏起落架、四肢电机架全部摔坏,两只电机、无数只浆~~~~损失惨重,只有不停的订购配件~~~~

这是左后一次炸鸡,死的很惨

这是左后一次炸鸡,死的很惨

这是还在路上的配件

这是还在路上的配件

这是还在路上的配件

这是还在路上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视频

视频很快就放上来,刚拍好。

楼主:
视频已上,欢迎查看。

网友E:
1,通电几分钟后做校准动作,可纠正该现象
2,打开示波器,查看偏移情况,10分钟一次,来回几次,看是否正常。
3,正常飞20次以上,没有发现突然跑偏现象,可确定该ahrs是好的,这时再放心挂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通电几分钟后做校准动作,可纠正该现象
2,打开示波器,查看偏移情况,10分钟一次,来回几次,看是否正常。
3,正常飞20次以上,没有发现突然跑偏现象,可确定该ahrs是好的,这时再放心挂负载吧。

这恐怕也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通电后到底几分钟以后进行校准才合适呢?如果真的是温飘的话,飘的程度恐怕还与环境温度有关系,如果没能完全的解决方案,恐怕带设备上去只能是自讨苦吃了。

网友:
希望新固件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期待阿斌!

网友:
我的-P+V2原来觉得姿态模式飞着还行,可是固件升级后就不好控制了,节后这么多天了,XA一点说法也没有,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停飞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