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CP 一直向右边温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18):
RT 郁闷了

楼主:
锁尾 电机。。太垃圾了

网友A:
我也发现了

网友B:
神馬情況都不問, 就說垃圾。 就好像去看医生, 說第一句 "病了", 医生就說 "不能医,預備後事", 你說這医生是不是 垃圾!

网友C:
多少都有一点飘的了

网友D:
mini CP应该不会吧…

网友E:
先调锁尾敏感度试试,再找相同问题的帖子多看看,。

网友F:
用着还行,无此问题

网友G:
多少都有一点飘的了
一点不漂那不都能上手了

网友H:
cp 也有这个问题
对频的时候 油门打到中点 会好很多

网友I:
很有可能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J:
目前正在杂交mini cp中

网友K:
折腾后更好睡

网友L:
用devo8飞cp的没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控上感度调到70-75没有问题。低了有点飘

网友M:
回复 网友L:
minicp,耐炸不,除了特技动作,其他的跟四通像不,例如悬停,有区别么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我是911过来的,4通和6通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911我2小时就可以四面旋停了。
6通快10天了,现在才刚刚对尾,侧面有点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