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直接上550还是先450

楼主(2012-02-18):
新手求教:想入电直,该直接上550还是先450;选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呢?尾旋翼轴传动还是皮带传动呢?选天地飞9控可以的吧。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天九不错的
其实新手应该先上450的,但是如果资金充足,有老手带,直接上550也未尝不可

网友:
直接上好一些的

网友:
450  相当于里程碑、

网友:
天9 的价格可以卖xg7了。。

网友:
新手上550的话,先要说句我要开飞机了,人都躲远点.....,,  550炸机费用大先不说,那威力可是真太大了,我的550入手后才飞了20个起落就不敢飞了,还是老老实实的450吧,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450最适合练习。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那就上450吧,大家继续说说,我了解一下

网友:
米不多或没人带还是450吧,比550安全,飞行成本低,炸机成本更低。飞550你还是换套好点的控吧。

网友:
建议有副翼 皮传~~
一直想买亚托2320的那款
实在狠不下心来啊
淘宝上最便宜的标价2200 估计不送电池
也算是实惠了 亚托赠送的电池据说爱怀孕

网友:
直接上亚拓450pro 有副翼无副翼这个看个人喜好吧 不过我个人喜欢有副翼。
皮带版的还是别上了 飞两块电池就要紧皮带的感觉不爽哦

网友:
如果资金充足,有老手带,直接上800也没问题。

网友:
昨天差一点点被500打到!打到的话不是开玩笑的!lz还是先上小机安全

网友:
先上450吧,550太危险;就算不在乎修机的费用,也是要先上450,钱多可以上顶级的设备,反正电子设备不太容易坏,陀螺什么的还可以用将来的550或者700上。

网友:
小机先练手感,再大机找感觉

网友:
我建议500级别无副翼、450级别飞机调整、维修都比较麻烦、另外就是450飞飞就想乱来】炸鸡是难免的、而500级别由于飞机比较贵、一般不会乱来、相对炸鸡减少很多、算下来费用比450还低。
我就是从450级别过来的、几乎天天炸鸡、后来直接上了X4\很少炸鸡了、现在X4已经接近150起落、小炸几次、费用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