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迷你雕刻机,修复滑台,试雕!

楼主(2012-02-19):
迷你雕刻机的电控部分没问题了,回过头来折腾机械部分。
昨天晚上把十字滑台拆开,修复安装了y轴消回差螺母,修复安装了x轴螺母,恢复了一点行程。
今天安装修复了z轴的霍尔限位开关,试验了下效果还不错。
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电脑频繁重启,估计是那个山寨dc电源的问题,明天用电脑电源试试

楼主:
重新装好,把以前很乱的线稍微整理了下,好点了,但还是乱,测试没问题了装箱可能好点。

楼主:
刚开始一直是绑铅笔写字,昨天终于主轴通电试雕了下.

楼主:
迷你雕刻机,滑台修复后,物理行程大概是87×87×57,实际可用行程大概是85×85×50。
雕刻机试雕时的总功率在70W左右,电脑运行功率30W左右。

网友:
把主轴升级一下,XX专用机

网友A:
整机才70w? 你那主轴是多少w的,雕铝下刀多少?F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才70w? 你那主轴是多少w的,雕铝下刀多少?F值多少?

电源是统一使用IBM16V 7.5A电源供电。
X\Y是三洋的2相8线57步进电机,1.5A的,采用串联接法,实际电流应该在1A左右。
Z是东方2相6线42步进电机,1.4A的。
自动半流关闭,各驱动上电,待机功率不到30W。
电主轴是棉花糖电机,上16V电压,空载功耗14-15W。
试雕是在亚克力上雕的,F1000,下刀好象是0.5吧,具体忘了,峰值功率70W左右,下一步再多测下看看稳定工作的功耗是多少。
雕铝没试过,台面没搞定,慢慢来。

网友:
喜欢精致的小jj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是统一使用IBM16V 7.5A电源供电。
X\Y是三洋的2相8线57步进电机,1.5A的,采用串联接法,实际电流应该在1A左右。
Z是东方2相6线42步进电机,1.4A的。
自动半流关闭,各驱动上电,待机功率不到30W。
电主轴 ...

棉花糖电机额定功率多大?额定转速多少?有轴向间隙吗?我买了两个电机测试,轴向用力压居然都能感觉到间隙,郁闷

网友:
不错。只能口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棉花糖电机额定功率多大?额定转速多少?有轴向间隙吗?我买了两个电机测试,轴向用力压居然都能感觉到间隙,郁闷

棉花糖电机号称140W的,反正我上16V电空载是14-15W左右的,转速改天测下看看。
感觉电机力量还是挺大的,也还算安静。
至于轴向间隙,我的没感觉到,不过电机后盖是很薄的铸铝,干不了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鸡鸡,这样的我都做不出的,楼主,你的驱动是672还是6560?

672的驱动,感觉用在这个迷你机上有点大了。
以后换个一体的试试。

网友C:
主柱弱了点。

网友:
好漂亮的小雕,把电控整理一下更漂亮

楼主:
标题

电控部分正在计划,准备做个触摸主机电控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柱弱了点。

立柱是用垃圾台钻的架子改的。
本来想收个结实点的台钻架子,没收到,将就用了。

网友D:
 可以放在酒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