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改装无副翼小问

楼主(2012-02-19):
已有有副翼旋翼头,能不能通过改装来解决?泰式给的无副翼套件两种,一种是有旋翼头和相位器的,一种是全部都有的,相差200元,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找 奔腾的xing  他会改

网友:
很好改的  我改过  把有副翼的向位器  短的那一段弄掉   就可以了
然后 桨夹球头那里点两个垫片    斜盘球头那里也各自点一个...   要不然太灵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