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连杆不是很直(JJ由后往前看) 行嘛?

楼主(2012-02-19):
新手装机··到今天才发现升降
舵机
和十字盘的连杆 是歪的··没有和主轴重叠 大概往右偏了点 从JJ后面往前看··已经试飞了两次·没双浆·很飘·老是控制不在凤凰模拟里面也控制不住 ·可能是技术问题
升降舵连杆被导轨盘挡住·所以也没注意看··今天无意拿起JJ时才看到·
螺距和副翼的连杆基本和主轴平行 和摇臂成90度··

网友A:
  可以尽可能矫正到垂直状态最好! 主要是升降舵机的内侧面加一片垫胶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阳台侠这么晚了··也没睡啊··刚刚看了下YT的SP说明书·里面的螺距也没有和主轴平行

网友B:
舵机位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阳台侠说的一样 内侧加垫片 基本重叠了

网友C:
尽量……而已

网友D:
绝对直是很难做到的,只能是尽量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升降舵的连杆 被导轨盘挡住·所以也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