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为什么老是偏左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方法调过来???

楼主(2012-02-19):
是偏左起来的时候

网友:
大小舵量的切换 不过遥控器没显示

要自己去看舵机

山寨也就这样了

楼主:
貌似按下去舵机没反应啊,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次品???????

LZ放心好了,百多元的玩具暂时不能再次到哪里去了的…

楼主:
说明书上就写个这个键是什么,根本没讲怎么用。。。。。。。。

网友:
标题

有用的,把副翼或升降打到底再按就能看出效果。

网友:
有用的,按一次打舵量 你在看看屏幕 就有效果了,不懂的别瞎说

网友:
有明显效果!

网友:
有用的是大小舵量的切换,你试一下按一下飞机就会飞很快的.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的没看说明书的
第二页还是第三页就有说明了
切换大小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自己不会理解下,哪有说明书有说到那么细的。
你去看看SANWA的说明书很多选项也没说怎么用的,就跟你说这个是什么设置。

网友:
有用的,是舵量的大小切换,你自己可以试下啊~~

楼主:
我错了,有用。。。。。。。

网友:

LZ问的是V911在起飞时先偏左的问题。

单桨直升机都是这样的,JJ越小越明显,正常。

你看到左边脚架底下前后各有一个小凸点,
就是用来抵消这种左偏力量的。
起飞时果断加大少少油门,另推少少右向副翼就行了。

另新手飞V911要特别注意:
(1)  平衡杆上的小锤子要先加点502加固,
       否则炸机多了会飞出来。
(2)  每次换电续飞前先让电机冷却休息,
       可保电机长寿(我的已超过500块电次了)。

祝大家爽飞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