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抗风太差了我擦,拿出去乱飘啊!!!!!!!!

楼主(2012-02-19):
什么方法增加抗风性能呢???????

网友A:
同意沙发的!
911只能在室内飞。

网友B:
那么小的飞机,就别要求太高了

网友C:
标题
有一次我也在外边飞了,有一点风就控制不了,结果,悲剧发生了

网友D:
你买了yt700保证抗风,净整些没用的问题

网友E:
V911虽然是单桨,但才30g吧,太小了

网友F:
按控左上角!换大舵,即可!

网友G:
没风的时候去飞。911这种小飞机,家里完全可以飞了。

网友H:
抗风是在大舵的时候飞机可以顶风前进.但风不能太大,太大就不要飞了.

网友I:
想室外飞还得换飞机。

网友J:
想室外 起步450呗·

网友K:
小东西就这么点动力,你想怎么样。考虑考虑科学啊。别老说这种没营养的话

网友L:
偶的被风刮到水里去了
不过甩干了还是照样嗡嗡飞

网友M:
那么小的塑料玩具就在室内飞飞吧

网友N:
4通最多也就抗1级风

网友O:
2-3级风还是可以飞的很好的,不过不要飞太高,以防被阵风吹走,毕竟只有30克。
最大舵量设置方法:1、舵机连杆接外孔 2、主旋翼接十字盘长球头 3、确保已选择控上的大舵量模式
飞了两个月了,对V911很满意。很适用于宅男休闲啊。

网友P:
质量大,惯性大,运动状态不易改变,反之亦然

网友Q:
最大舵量设置方法:1、舵机连杆接外孔
18楼的pandenghuang兄正解。
V911调长舵量后,户外新手一级风也可以爽飞的。
只要不飞太高(怕吹到大树上),吹炸了检起又即可再飞了。
LZ你就尽兴吧!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