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面板按钮坏了,该怎么修理啊?

楼主(2012-02-19):
maxpro x6 的控制面板 Enter 和 DEC 键不能使用了,按了一万次,可能有一次有反应。
拆开看了,是那种贴片式的按钮。厂家怎么能用这样的按钮呢,明显寿命不长的嘛!!
该如何修理或者更换呢?
目前不在国内,寄回厂家是没有办法了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我的换了面板

网友B:
 找废旧的一个电子器件,上边随便拆拆两个按钮飞线解决,2分钟的事情!

网友C:
估计是进了灰尘,用无水酒精洗一下试试。我有两个充电器都是这样修好的。咱们模型充电器的使用环境是很差的常常出外场,甚至会放地下用。所以很容易进灰尘。强烈建议厂家以后能改用密封的按钮开关。

网友D:
楼主联系我 我送你一个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需要把开关拆掉吧,而且maxpro x6用的是贴片式开关,应该不会进灰尘。
感觉这种贴片式开关,一拆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