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凤凰 模拟器64位win7系统无法启动,能解决么

楼主(2012-02-19):
如题,哪位模友是用64位win7系统的,G5什么的64位能用么

网友A:
我用凤凰,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具体情况是什么? 上图

楼主:
就是提示程序无法启动

楼主:
原来32位的win7可以用,换了64位的就不行了

网友C:
没碰到过。我两台win7 64都很正常。。

网友D:
你是不是由于重装系统把我的文档中PhonixRC目录删了,想办法重建那个目录就可以了,比如重新安装或者拷贝别人一份

网友E:
需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