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pv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收油门?

楼主(2012-02-19):
飞翼
FPV
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收油门滑翔,否则容易失速,或者螺旋无法改出?

网友A:
飞翼失速,不好改出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货失速了不好搞啊~ 不过 看osd速度呗~~ 低于25km 还不推油门的话想干啥呢

网友C:
飞翼怎么可能失速之后螺旋呢,不可能的,失速之后不会螺旋的,飞翼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网友D:
还可以关油门呐~~~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