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 三合一自检正常 油门无反应 求救

楼主(2012-02-19):
艾特 EC135。三合一通电后自检正常,绿灯常亮。两个舵机工作正常,但是油门没反应,两个电机都不转。
上三合一图,求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油门是否反向?

楼主:
谢谢楼上回帖。
请问怎么查看油门是否反向

网友:
自检正常了,绿灯都长亮了,怎么会油门反向呢?

网友:
你把油门摇杆和油门微调都拉到最低,开遥控器,再给飞机通电,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你们提的方法都试过了,没用
控的第三通道正反开实验,油门、微调最低实验,都做了,电机还是没反应。
不过我把电机拆下来直接通电发现电机是好的。

网友:
电机的控制电路烧了,

楼主:
没有烧毁的痕迹啊
要是真烧了这飞机就只能当静态了

网友:
同意7楼得看法 这飞机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掉是个驱动管试试?可以用FDD8896来替代

网友:
这东西换四合一太贵了。货也不多。直接买台新的台。现在淘宝最低199一台。FM遥控的

网友(2014-01-26):
引用 楼主:
没有烧毁的痕迹啊
要是真烧了这飞机就只能当静态了

被静电击穿了?也没有烧毁的痕迹

网友:
哎,我倒是有2个lama 三合一,都是艾特的,一直闲置没用,可惜不在本地,否则我就送你了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是第三通道有问题,可能是接收机第三道,也可能是三合一的第三通道,导致油门信号未被输入

网友:
或者你的控会不会是油门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