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动,皮带传动,究竟哪个好?

楼主(2012-0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抽传的尾巴响应速度快,但是脆弱,降落猛一点就有可能把伞齿扫了,尾管炸弯了那里面的传动轴也要换。
皮带则相反,响应速度稍慢,但是经炸。

网友A:
标题

皮带过紧,动力损失较大,特别是熄火降落,过松又容易打滑,轴传就基本没有此类问题,但炸机后,传动结构受损严重,故炸机成本是皮带的数倍,皮带炸机后最多是尾轴变形(如果带轮和尾轴是分体试的成本会更低),尾管弯曲,成本也就几块钱,到十来块,所用小机机最好为皮带传动,作为练习机,成本才是主要。技术练好了在上600、700这种大机。
而且皮带直驱的动力损失较小,而且tg,飞魔士的皮带比亚拓的宽50%左右,不需要太大的张紧力也能有效的传动而不会打滑

网友:
技术好不缺米 轴传(碳尾管)反之皮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过紧,动力损失较大,特别是熄火降落,过松又容易打滑,轴传就基本没有此类问题,但炸机后,传动结构受损严重,故炸机成本是皮带的数倍,皮带炸机后最多是尾轴变形(如果带轮和尾轴是分体试的成本会更低),尾管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过紧,动力损失较大,特别是熄火降落,过松又容易打滑,轴传就基本没有此类问题,但炸机后,传动结构受损严重,故炸机成本是皮带的数倍,皮带炸机后最多是尾轴变形(如果带轮和尾轴是分体试的成本会更低),尾管弯 ...

学习

网友:
标题

飞跃450无副翼,只有轴传一款,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