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接收机天线哪里有?

楼主(2012-02-19):
炸鸡把线断成三段了~不知道这个线哪里有卖?
是日冠RP6D1

网友A:
找个没用的鼠标 拆线用

网友B:
这个要求真的不高

网友C:
普通电线

网友D:
就是一条普通导线,断了可以接起来用,或用相同长度的导线代替,讲究点的可以用多股导线。

网友E:
只要长度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去买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