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转磨机有没有意义?

楼主(2012-02-19):
拆了桨,满油门空转
或者带桨 20%油门空转?
新装的机,感觉很紧,噪音巨大,有没必要磨合下

网友A:
低油门转一分钟就好了,我换亚拓的尾轴有点紧,低油门转了下就好了,现在好的不得了

网友B:
好像没啥必要

网友C:
不是好像没必要而是根本没必要。

网友D:
头一次听说450磨机

网友E:
 哥们 航模不是汽车

网友F:
若想体会给电机换轴承的快感,就全油门空载以每分钟几万转的速度磨吧,保证很快就需要换轴承或电机轴了~

网友G:
不需要磨合,磨合完就炸了有啥意思

网友H:
油机的发动机需要磨合
电机需要磨合吗?

网友I:
磨合其实就是快速老化,使之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机械性能。

网友J:
450还要磨合?我是第一次飞的时候两三分就下来看一次。看看有没有螺丝松动(怕忘记上胶什么的)。第一个电池用完没事就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了。

网友K:
我没磨过哦!

网友L:
空转,小心烧电机

网友M:
建议检查电机齿和大齿之间的距离,在检查皮带松紧.然后WD40此后卡处.无需磨..

网友N:
运转机械都要磨合寿命才会长,但是磨合完毕要拆卸打油保养。想想这么多的轴承,你还是省了吧。

网友O:
万一大齿盘扫齿是不是又要重新…

网友P:
 现在汽车都不需要磨合了

网友Q:
油机才要磨合吧,调油针什么的,不然发动机第一次上天不小心就拉缸熄火了,电机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