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e牌 MCPX碳板机身

楼主(2012-02-19):
gale牌 MCPX碳板机身,在这里鸣谢gale提供图纸和技术指导.。

机身连脚架总重8.9克,使用1.2MM的玻碳板。

网友:
订一套 多少钱 链接在哪~~~~~~~~~~~~~~~~~~~~~~~

网友A:
非常耐炸,已经飞过N次了

网友:
 我看参考零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耐炸,已经飞过N次了

因为不是你的反正...所以随便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兴

叫楼主那个 螺距尺也批量一下嘛

网友:
楼主请发taobao链接,我入两套

网友:
PM购买链接

楼主:
淘宝搜 MCPX 机身 99一套

网友:
原厂电机能装吗

网友:
秀秀这骚货啊

网友:
呵呵~自己用亞克力作的第二版下午終於到貨了

网友:
蛤蜊 出品  必属精品

网友:
 不错  炸烂了就入这个

网友C:
脚架!!!
用这个设计搞脚架,然后能用在原厂的机身上,这样就最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脚架!!!
用这个设计搞脚架,然后能用在原厂的机身上,这样就最好啦!!!!!!

要在GALE的機身裝原廠腳架,就需要修改機身設計柱面,我認為GALE的機身沒有空間特別在前腳板太靠近主電機的螺絲孔,需要往前移才能加入柱面那就要修改機身腳架凹槽的位置。
我自己修改的分離式腳架就把前腳架凹槽往前移動

网友D:
剛組裝好機身開始裝上設備,組裝後發現下軸承孔太大了一點準備拆下大齒修補一下的,但是我用手拔下大齒的時候兩片上軸承限位板受力不足,一片歪了一片斷了,幸好有多的粘回去,但是我個人認為在拔大齒時上軸承的兩片限位板只有四點粘在上軸承上面,應該是不夠的,建議樓主測試一下碳纖版的受力是否足夠承受拔大齒時產生的拉力。
我打算修改軸承限位板的強度,改用兩片上下頂住上下軸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組裝好機身開始裝上設備,組裝後發現下軸承孔太大了一點準備拆下大齒修補一下的,但是我用手拔下大齒的時候兩片上軸承限位板受力不足,一片歪了一片斷了,幸好有多的粘回去,但是我個人認為在拔大齒時上軸承的兩片 ...

我拔过多次,没问题。
我的碳纤这两块板接合的时候我就是用钳子卡下去的,本身就很紧了,后面还点了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