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12-02-19):
直径50mm的圆钢自己切断,用槽刀切,咯噔咯噔的,像狗啃的,震动大,不敢再切了,用砂轮切割机,好在中间需要有孔,就先打孔,要不没辙了。为什么会咯噔咯噔?震动这么大,切割不连续?看图

网友:
大直径的钢料,线切割最来劲,要是没条件的话,那可不是小活啊

网友:
坐地板上学习。

网友A:
看切口差不多一公分宽!楼主用什么刀切啊?机器多大才能用这么厚的切断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切口差不多一公分宽!楼主用什么刀切啊?机器多大才能用这么厚的切断刀啊!

看刀痕应该是两刀

网友:
床小刀宽?我的0630用3毫米宽的刀就这效果。直接开着中低速上锯弓吧

网友:
还有刀尖低于中心时爬刀也喜欢响,还容易崩刀,要是卡盘夹得少还会蹦出来

网友:
大小中托板都调整好了吗?关系很大的。不要感觉切断不行就说床的刚性不行。

就如同你要使力气的时候先要紧紧裤腰带一样

网友:
即使是工业机床切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的切下来的,关键是刀具的刃磨,尤其是前端不能太空,前端底部有二三十丝的接触,另外刀具不要低于中心,车床转速不能太快。

网友:
1,刀架高了
2,刀比较钝
3,切割位置离车头远了或者车头轴承松了。

网友:
夹出的太长,应该是越短越好吧

楼主:
就是要作这个,这个只能切割20mm的厚度,有个直径150mm的铣刀,要做2夹片,所以要用50mm的圆钢,用0630小车,5*12的白刀断,结果就成啃得,确实震动的厉害,生怕断刀,只好来砂轮了。圆钢长过200mm,通孔太小,一大截在外边,选了个185转速干车,看来大料以后还是靠大铣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