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425飞行时的怪现象

楼主(2012-02-19):
泰世425飞行时(新机),尾巴有时会向右抽动20—30度。飞了16个起落出现6、7次,是机械问题?还是电子部分问题?(亚拓650尾浆
舵机
、亚托750陀螺)请高人解答!

网友A:
由于震动问题,会时不时抽一下.建议把陀螺垫换一下.换有弹性的,厚一点的.还可以加个防震垫

楼主:
谢谢饭总。下星期尝试一下。

网友B:
轉速多少?

楼主:
转速大约2800转,和转速好像没有关系,它是间歇性的。

楼主:
另外尾管特别抖,从尾滑撬就能看出,抖的比较厉害。

网友C:
425转速高了,单向可能间歇性打滑,尾巴就会抽筋. 把单向轴退火试试看.

楼主:
单向轴承打滑,直升机大桨和尾桨转速同时下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还有可能是尾传动齿(铜齿)打滑,才能出现这样情况。希望大家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