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做成航拍 地面接收监控?

楼主(2012-02-19):
现有   2.4寸TFT液晶屏模块 触摸彩屏模块 65K色51驱动 带触摸IC,SD卡座
          2.4G 模块 无线影音 AV 无线接收 传输器 成品板
如何才能做成航拍 地面接收监控?求解

2.4寸TFT液晶屏模块 触摸彩屏模块 65K色51驱动 带触摸IC,SD卡座

2.4寸TFT液晶屏模块 触摸彩屏模块 65K色51驱动 带触摸IC,SD卡座

2.4G 模块 无线影音 AV 无线接收 传输器 成品板

2.4G 模块 无线影音 AV 无线接收 传输器 成品板

网友:
这个你要在屏和2.4G接收之间加一个类似信号转换的东西  就是把AV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估计不会简单应该不是51能解决的应该是DSP或者ARM
不过如果你自己要是能赶出来  那就是高手了  代码量小不了呀  难度相当   个人看法  不对的地方 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