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低级错误

楼主(2012-02-19):
遗照

遗照

修复

修复

修复后

修复后

楼主:
心的

欲哭无泪

网友:
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网友:
大机子就是爽

连接线一定要固定好,不能有晃动,防止相磨,特别是插头根部的导线。
还有检查一下插管有没有损伤,碳管一定要仔细检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因  只顾拉烟开关了 没有注意那片树 导致撞树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