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调试完毕首次航拍测试

楼主(2012-02-19):
云台还没有安装摇控设备和画面回传,主要是测试以下云台的稳定性,开始金鱼尾比较严重降低了尾舵感度,从75一直减到了58才有所好转。但是画面还是有晃动,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0MjcxNDcy.html

网友:
好,比较抖

网友A:
晃动有很多原因,机身组装,航拍架的设定是关键,什么机种,什么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有很多原因,机身组装,航拍架的设定是关键,什么机种,什么转速

飞机是亚拓700e无副翼版,云台是博奕两轴。

网友B:
机载和云台学问很大哦

网友:
转速设定的多少转?

网友:
果冻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载和云台学问很大哦

感觉云台很关键,这个博弈前置云台还没正式使用就感觉两个轴就有了虚位,开始以为是铝制的轴杆没有锁死,拆解重新安装时发现舵机输出轴有虚位,导致云台带两个轴上面有少许虚位,还有云台的两个吊杆有两只减震器,就是大脚车用的那种弹簧加活塞阻尼的那种,这个东西对云台的减震也很关键,反复调整了弹簧的强度感觉似乎没有弹簧减到没有力量的时候比有上下减震行程时画面还好一些,但是拍出的东西还是晃动。

网友:
抖得太厉害了

楼主:
云台改装完毕,等测试完了上视频。

网友:
感觉前20秒的画面好。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抖动厉害画面的拍摄角度是俯拍和仰拍居多,这也许和摄像机重心位置有关。。。。

自己瞎说的,说错了勿怪哟。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博弈两轴,现在也正为震动烦恼,等你改好后,交流一下经验哦

网友:
晃动得厉害,用的是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博弈两轴,现在也正为震动烦恼,等你改好后,交流一下经验哦

先解决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