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刚买的911,出了问题,估计很多人都有的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2-02-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OTY5MTA0.html
然后我把飞机抓手上拉油门时候发现:“
打左转时候 尾桨是
停止不转的!!
打右转时候 尾桨动力变得很大!!
”检查了尾
电机
也没炸坏什么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是尾电机坏了吗?!
还是电路出问题了?!
或者是因为挂树上时候 加油门 卡死了螺旋桨造成的?
在此求救各位机长!!!
另外
陀螺仪
处已补焊。

网友A:
我去看看~~可能尾浆插反了,拔出来反方向插回去试下,机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不打舵尾电机转不转呀,转就是正常的

网友C:
标题
正常的,尾浆不能变距的只能靠改变转速来改变推力,打左舵推力减小,打右舵推力增大,只要能锁住尾就是正常的。

网友D:
LZ你先检查平衡锤两边的锤子其中一颗是不是炸丢了?
陈伯

楼主:
关键就是锁不住尾啊

楼主:
平衡锤 ok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为了省事,少走弯路,建议楼主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F:
看LZ视频,第一个是开机时候就错误了,先开遥控后电源。再检查平衡杆螺丝是否上得台紧了,上下摆动自如。然后在看看尾浆是否反方向安装。

楼主:
1 尾桨没换过
2、 平衡锤 ok

网友G:
貌似陀螺芯片问题,对飞机机体的旋转角度无法做出判断了。
尾电机接反,机身转动,尾桨产生的风力加速了机身自旋。

网友G:
飞机拿手上,推一定油门,大桨转动一定速度,旋转飞机机身,看尾桨转速有无变化。如果无变化可判断是陀螺问题。
如果有变化,看大桨旋转方向,去判断尾电机旋转方向和旋转速度,在扭动机身的时候,尾桨吹出的风是否和机身旋转的力能抵消掉。如果是机身旋转,吹的风反而加速了机身的旋转,那就是尾巴电机线接反了,更换过来即可。

网友H:
陀螺问题,鉴定完毕

楼主:
v911 没换个尾 不存在接反的问题

网友I:
左打舵本来尾电机就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