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911,出了问题,估计很多人都有的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2-02-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OTY5MTA0.html

然后我把飞机抓手上拉油门时候发现:“打左转时候 尾桨是停止不转的!! 打右转时候 尾桨动力变得很大!! ”检查了尾电机也没炸坏什么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是尾电机坏了吗?!
还是电路出问题了?!
或者是因为挂树上时候 加油门 卡死了螺旋桨造成的?
在此求救各位机长!!!

另外陀螺仪处已补焊。

网友:
正常,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尾浆打滑,之前试过。在尾电机轴套浆位置擦点胶水,主要是炸过机后高速电机轴在浆轴孔里打滑。不同步使用甩尾!

网友:
好像自旋左边都是这样的.!

网友:
标题

这不废话么,左自旋时是靠主旋翼提供的反扭力转向,而尾桨正是为抵消反扭力设计的,当然不转。
右自旋时因为主旋翼提供的反扭力不变,需要增大尾桨推力才能转向。
拜托楼主遇到问题自己想想好吧。

网友:
尾桨装反了。

网友:
有没有重新焊接过尾电机的接线,是不是焊接反了

网友:
尾电机虚焊了。。重新焊好即可

楼主:
胶水已上,不是滑浆的问题

另:跟尾电机虚焊无关

网友:
LZ请检查平衡杆两边的锤子是否有一颗炸丢了。

陈伯

楼主:
平衡杆 ok 全部检查

网友:
买个新的

网友:
平衡杆 ok 全部检查

余下还有两个可能性,都是主板上的:

(1)  #16晶振坏了。
(2)  舵螺仪问题。

这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OTY5MTA0.html

然后我把飞机抓手上拉油门时候发现:“打左转时候 尾桨是停止不转的!! 打右转时候 尾桨动力变得很大!! ”检查了尾电机也没炸坏什么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

看了半天。。貌似是 lz的尾电机反转了 尾电机应该逆时针转动 。lz把尾电机的插头倒过来插 。试试

网友:
尾浆方向反了

网友:
下次要先开控再开飞机电源了,你这样开的先后方式玩450很危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一直左偏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