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新手求助

楼主(2012-02-19):
天7设置gsx陀螺仪,按照说明书"
Long-Views GS-X Gyro 发射机摇杆设定
进入设置前的准备
首先,设置发射机的感度通道到一个2位开关。设置开关位置1的通道输出为中点(0为FUTABA和JR11X, JR其他型号为50%)设置开关位置2的通道输出为高于60%的(FUTABA和JR11X为50%,JR其他型号为80%),JR发射机的感度开关为默认开关。
进入设置编程模式(2位开关)
步骤1. 感度开关放于位置1,接通陀螺电源,LED指示灯快闪变为红色,此时进入编程模式。
步骤2. 感度开关切换到位置2,LED变成紫色并2秒闪烁一次。陀螺仪进入第一个参数设置(舵机类型),此时将感度开关切换到位置1来更改参数,试用发射机的尾舵通道摇杆进行更改。
步骤3.感度开关为位置2进入下一个参数设定,重复步骤2.
步骤4.按照以上步骤完成4个参数的设定后,(即舵机行程B设定后,参照设置表)切换到位置2,LED灯会快速闪蓝灯为提示是否确认设置,此时如果取消设置保存则关闭电源。开关切换到位置1时,保存设置并LED灯为紫色。
步骤5.保存设置后,将感度开关切换到位置2即可进入飞行模式。
飞行愉快!

找不到位置一,跟位置二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么设置!!请问谁可以指导下吗?

楼主:
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
求助啊~~~各位~~~

网友:
楼下回答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救命啊

网友:
我也用天七,好像就设感度,锁尾模式,401红灯长亮

楼主:
但是我按照说明去设陀螺仪根本就不工作,没那个开关设置不了陀螺仪~~究竟怎么办啊??

楼主:
难道就没人会设置吗??现在我都飞不了啊

网友:
标题

LZ,你可以利用天7的可编程混控功能来把感度通道定义到一个二位开关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标题

还是传统陀螺仪的电位器和拨动开关调整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