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 BAR PRO定速~有大大会么???

楼主(2012-02-19):
http://www.vstabi.info/en/node/759
官方上的E文看不懂啊~~~有大大会么???教下小弟吧。。。。
用的AR8000的接收~~舵机什么的都插好了。。
定速的线也插好了。。但不知道电调要插哪里。。

原理图~不是很明白。。。

网友:
正準備折騰這個。

网友A:
電調接SensorII上面的Servo接口。

网友B:
請問你配什麼電調?這條線是Hyperion的轉速訊號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配什麼電調?這條線是Hyperion的轉速訊號線嗎?

是Hyperion的转速信号线。。
用的花牌80A的电调。。
引用 网友A:
電調接SensorII上面的Servo接口。

那接收上的THRO接口要插线么??软件里要怎么弄。。

网友:
樓主你的V-BAR則面THRO(電調)還未接線哦...電調要接到Sensor那個地方
我之前是用V-bar的定速現在沒有用囉.因為覺得它的定速變化很大,它的定速很好,但是不知道電調OR其它關系用了V-bar定速後以燒了兩個好盈電調

(補充:當切定V-BAR定速時要把馬達鬆開離開大齒嚴重警告.因為V-BAR調教定速中位時如果錯誤按了是會全速轉動就算沒有上大槳都很可怕的.小心)

楼主:
恩~我的电调还没插到RPM上面那个插座。。。不过那里插了电调后接收上的THRO就空出来了。。不知道还要怎么搞

我现在是单电机。。这个还是记得的。。。

网友B:
我搞好了,要調整的位置還是有的,定速線接Sensor2
電調接C.../ESC

然後進定速畫面1設定輸入、輸出通道,然後定速二設定齒輪比、最高轉速。
然後回主畫面設定轉速

晚點我整理一偏上來,搞了一晚現在沒睡,休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好了,要調整的位置還是有的,定速線接Sensor2
電調接C.../ESC

然後進定速畫面1設定輸入、輸出通道,然後定速二設定齒輪比、最高轉速。
然後回主畫面設定轉速

晚點我整理一偏上來,搞了一晚現在沒睡,休 ...

 高~~赶紧休息。。。等你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的电调还没插到RPM上面那个插座。。。不过那里插了电调后接收上的THRO就空出来了。。不知道还要怎么搞

我现在是单电机。。这个还是记得的。。。

如果電調有BEC的接到原來V-BAR ESC的位置 V-BAR定速裹可調的.
方法 1.張電調切定成飛機模式.
         2.按定速圖裹接ESC的線.
         3.在V-BAR切定油門中位.
         4.同上切定油最大及最小行程(記得把馬達離開大齒,不然會有血案發生)
         5.定速2切定大槳轉速,齒比.傳感器.(即是馬達極性).這個好像是馬達極性除2的忙記了看主目錄轉      速使知對不對.
         6.到V-BAR主目錄調一調定速曲線就可以飛囉.
           信帶一提V-BAR的定速超過50%油門就會工作定速,50%以下又轉不起來,所由48-50來回是最神經    的它的定速沒有分N 1 2 轉速 .慢慢體會到的 .注意安全.

网友:
用好盈的电调吧,老外有个兼容性列表,好盈的在里面
我用的是minivbar取电没有lz这么方便,需要从卫星天线的口子上取电

楼主:
電調接Colle/ESC那螺距通道的那根接哪???
我的线是按照软件里的接的。。。

网友C:
哦..忙記你是用FUtaba接收,還要想一想..我是用兩個DSM2衛星仔那邊沒有接線.現在真的一個頭兩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忙記你是用FUtaba接收,還要想一想..我是用兩個DSM2衛星仔那邊沒有接線.現在真的一個頭兩個大

那个图是借用的。。我用的DX8的控AR8000的接收

楼主:
顶啊.....继续求~~

网友:
看不懂,顶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