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搭配怎么选电池 最好有计算方法 谢谢

楼主(2012-02-19):
一不小心就入魔了,在淘宝拍了些电机 电调,模型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小,像玩具。但是深入了解后,这个价格真是让我烧不起。比我想象中要贵的多。

所以我给我玩模型的材料表特地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烧钱无止境 有点夸张了哈
------------------------------------------------步入正题----------------------------------------
正题我的这个配置选多大的电池
锂电池和聚合物电池那个更好些,(要考虑经济能力不好的情况下怎么选)
新西达2212kv1450+新西达30A
新西达2208kv1400+中特威20A
咱不考虑品牌 考虑经济实用
授人以鱼步入授人以鱼
最好有计算方法

马上要回新疆工作了 有新疆的吗

网友:
感觉2200以下都行

网友:
LZ飞机是多大的啊?

网友:
当然是聚合物电池,全称是锂聚合物电池(Lithium polymer), 是目前电动航空模型的首选。

楼主想学习计算的方法,这种精神很好,理论上如果你的桨和电机的运行时的平均电流是8A,每趟目标飞行时间是6分钟(也就是0.1 小时)。那么每趟需要消耗 8000ma  * 0.1 h = 800mah的电量,锂聚合物电池不能放电超过80%,否则会对电池有损害。所以你需要配至少1000-1100mah的电池。 计算方法很简单,便很难实际运用,因为在飞行中电流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测电流又需要额外的仪器,差的电池通常会虚标,好的电池会超标,所以要精确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比直接装个电池上去试要难得多。所以我们在选择电池的时候不是靠计算,更多是靠现有的经验总结以及厂商的推荐。

你那两个配置都是适合3S的配置,但容量多大就要看你的机型和飞手的习惯。教练机型、滑翔机、上单翼机型的载重能力好,可以配大点的电池,以获得较长的飞行时间。 运动机型,特技和3D机型重点的轻量化,配小电池,一个起降有5-8分钟就很理想了。 所以第一个配置你选择电池的范围在3S , 850-2200 mah之间。如果拿不准,就选择1300-1600mah,肯定不会错。第二个电机电流更小,640-1100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板凳 freesex 的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