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F3A首飞。。。未炸!

楼主(2012-02-19):
我的大F3A已经挂墙1年了,一直都因技术不行,不敢飞。。。  今天天气好,于是鼓起勇气把它拿出来飞了。。。

首飞的感觉很好,本来以为大机子会很钝,谁知比我95元的小F3A更快更灵活。。。第一次下来后,马上将副翼的EXP调到-40%,机子真的稳了

降落还是没有信心,对不准跑道,2次都差点炸了。。。大家拍砖

网友A:
你要我们拍砖,那我就不客气了:

第一砖: 你数数3分钟视频里你自己转了几圈? 你不晕吗? 站在场地中间围着自己转圈飞是菜鸟的表现,正确的飞法是飞手站定不动,飞机永远在前方飞行。

第二砖:飞行姿态不稳定,微调还需要继续调整,飞机对舵面控制似乎过于灵敏,重心有太靠前的倾向。调负的EXPO会更灵敏,你所有舵面都调成正的Expo试试。

第三砖:两次降落都不算成功,起落架没事吗?

网友:
这个是航箭的F3A,最多算“中型”-30级而已。
这机比较灵活,要做3A动作,还要再快一些,把副翼和升降舵设置更平缓一些,把航线飞直飞平滑;
降落需要多练,这机比95元那只更稳的(调好),如果打了襟翼,可以接近步行的速度降落。

网友:
还有,这台机的起落架材料不错,暴力降落都不易折,但要小心机座那里,很易就裂掉的,我们都是自己加一块铝合金加强起落架的机座。

楼主:
上面各位拍的极是。。。除技术原因外,回家后设置了“升降”与“襟翼”混控,因为降落时,本想拉一下升降舵使机头抬起些,但因速度太慢,所以没能抬起。。。首飞中,升降舵太敏感,也设置成EXP -25%。

网友:
同志,建议你下次把飞机飞高点,你飞这么底,容意炸机啊,你飞高点的话,操控万一出了错还可以救回来啊 你飞的时候别一直转圈啊,你飞着不晕我看着都晕啊,还有就是你的歌曲听起来太蛋疼了,下次换首精神点的音乐或歌曲.

网友:
楼主功力有待锻炼

网友:
顶!了不起呀!

网友B:
超低空绕着自己转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视线在跟随着飞机转圈,来不及看到飞机前方是什么,如果是有棵树,有个电线杆,甚至有个人,当你发现时飞机就已经撞上了.

我注意到有个小土坡,你不如站在坡上,让飞机在这块空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低空绕着自己转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视线在跟随着飞机转圈,来不及看到飞机前方是什么,如果是有棵树,有个电线杆,甚至有个人,当你发现时飞机就已经撞上了.

我注意到有个小土坡,你不如站在坡上,让飞机在这块空地 ...

因为我之前是玩电直的,所以习惯了低空的视角。。。  其实正对着的8字航线没有问题的,只是首飞这台大机不太熟悉
小土坡那边已经有很多飞电固的模友“霸占”了。。。  我数过最高峰时,天空上有7-8架电固在飞。。。

网友:
惊险的飞行!继续努力啊

网友:
慢慢来,多练练就好了,大多数人都这样飞过来的.

网友:
好好练练吧,找些没人的时候,先调好飞机的舵面平衡,或是找老手帮忙调试。先把航线飞稳定,混控设不设其实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我们拍砖,那我就不客气了:

第一砖: 你数数3分钟视频里你自己转了几圈? 你不晕吗? 站在场地中间围着自己转圈飞是菜鸟的表现,正确的飞法是飞手站定不动,飞机永远在前方飞行。

第二砖:飞行姿态不稳定, ...

评论是亮点。。学习INGredients

网友:
占坑,围观,学习。贴贴是亮点,楼楼是精彩。

网友(2012-04-24):
我靠,这降落。。

网友C:
看了降落我好纠结啊。

网友D(2012-08-19):
我们都是在炸机中成熟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