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的devo8s控的大侠进来下

楼主(2012-02-19):
我的genuis cp和mini cp都有急加油门甩尾的问题,genuis cp用2801控,已经找到加速时混控尾舵的方法了,现在genuis cp急加油不甩尾了,可是mini cp用的是devo8s控,找不到在那里调油门加速混控,请知道的大大说说,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不是混控到尾舵的问题。不过入果你要改,可以点屏幕上右边最大的那个飞机图标,然后在最后倒数第三排最后一个程式混控里面,选常规,然后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B:
mini cp你的能飞多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混控我找到了,点了常规后,里面主通道选了油门,从通道选了方向舵,但是下面那三个参数,向上,向下,微调,应调多少呢?我自己随便调一下,看了控里面的舵机示意图发现尾舵走线不对阿,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