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电磁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这种开关共5个脚,其中一个小脚怎么接?我现在接4个大脚的话,按住开关可以运行,松开手开关也断开了。

网友:
它上面不是有电路图吗

楼主:
我是看过电路了,关键看不懂~对电子一窍不通。

网友:
图看不清楚,这个应该是自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过电路了,关键看不懂~对电子一窍不通。

那就把图拍清楚些
好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电磁锁定?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估计应该是电磁锁定开关,从图中看小脚与4个大脚中的一脚是自锁线圈,通电后按下按钮就能锁定,断电开关就自动松开。线圈的电压应该在铭牌参数里能找到。

网友:
自锁的

好像自锁的

楼主:
这个图是百度里借的,俺晚上现拍一个高清无码大图吧~先多谢各位帮忙

楼主:
图补一楼啦~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
哪儿有卖的啊?

网友A:
是电磁开关

电磁开关,该开关具有停电和欠电压保护功能。一旦断电或欠电压,开关自动断开,再来电时,须重新按开关。也可另外加保护检测电路,当电路异常时,自动松开开关,切断电源,保护电路。
   你图片上的开关适用于家用的220V交流电,接法是:13,23两脚接输入零火线,14,24两脚接输出,A1小脚接24脚,就能正常工作了。注意只能用在220V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开关,该开关具有停电和欠电压保护功能。一旦断电或欠电压,开关自动断开,再来电时,须重新按开关。也可另外加保护检测电路,当电路异常时,自动松开开关,切断电源,保护电路。
   你图片上的开关适用于家用的 ...

应该是14脚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俺有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