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螺距尺怎么量有副翼的机机

楼主(2012-02-19):
请问,电子螺距尺怎么量有副翼的机机。在线等求答 案!!!

网友A:
这2种用法好像没区别吧

网友B:
区别大了去了,只有亲自用了才知道

网友C:
 电子的不能当非电子的用?
副翼要平衡?不能动?

网友D:
把副翼杆与主轴垂直固定好就可以了,记得把螺距尺放平衡杆上清零。

网友E:
用10块钱的螺距尺表示不会用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