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时有个问题 难住了 就是 如何控制激光的开关

楼主(2012-02-19):
激光雕刻时有个问题 难住了 就是 如何控制激光的开关 就是不切的时候 关了走刀,切的时候在开 好比那种切航模飞机时候 如果激光一直开着 那板子上的刀路都乱七八糟的了,我把激光接到主板的继电器上了,运行代码时就闭合,直到代码结束才断开。
请高人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usb接口版

网友:
把Z轴信号利用起来

网友:
同楼上。不过感觉用主轴开关信号配合一个类似快门的挡板更好。

只是这样刀路编写会有麻烦?似乎用Z轴信号控制的话,抬刀是很容易自动实现的。楼主还是亲自实验一下吧

网友A:
买块全新的激光卡才2000多点,费这些心?
也不用编程,直接出CAD图直接切。

网友(2013-03-26):
引用 网友A:
买块全新的激光卡才2000多点,费这些心?
也不用编程,直接出CAD图直接切。

根本不用花2000,

USB CNC 直接支持DXF文件导入生成刀路。

用Z轴方向信号接个固态继电器,直接控制激光的开关,就是一个激光切割机。

根本不用编程

网友:
电子光闸或机械光闸,你的情况应该用机械光闸,也就是一快铜镜反开,记着水冷

网友:
支持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