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装六轴,试飞完毕。

楼主(2012-02-19):
六轴机架到手,稍作改变,试装完毕。改变地方一是为方便更换电池(不想从下面装,麻烦),二是为了遥控距离,把接收放在下面,接收天线垂直向下,据说要好得多。
试装后试飞发现一点问题,机器正常,飞行也可以,就是关于桨和电机匹配的事。以前听坛上说的。
28系列的电机配12寸桨的话,1238桨连续飞行10分钟温度正常。配1260的浆,连续飞行6-7分钟温度上升厉害,手都不敢摸,看来电机功率小了。电机扭力小了,电流也吃得厉害,电池时间也变短了。配1245的浆还没试,回头有时间试试。看来要配1260的浆,电机至少要36系列以上的了。

另:预先转让GS2834电机,准备进可以匹配1260桨的电机。有意可站内联系。

网友:
挺漂亮,来个视频看看啊。

网友:
电老虎出没

网友:
视频 看看改进效果如何?

楼主:
你们图传的距离有多远啊,我是1.2G、1W的罗美,用原配天线,感觉距离也就那么200来米,再多点即开始雪花了,不对啊。

网友:
电机140 一个出我,4个

楼主:
电机有8个,不太好分零出手吧。最好一起出手。

网友:
4个4个出还是好出的

网友:
我用5.8G的500mw,400-500米悬停效果还可以,用遥控杆就出现雪花,一停就没事。
不过5.8G的图传视频质量很好,与直接连接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
lz整机多重?稳定性如何?

楼主:
重新试飞,改用1238桨,稳定性、续航时间、电机稳定都不错。
看来2834的电机和1238桨是绝配啊,现在飞12分钟,电机温度感觉都没有,最长续航悬停时间达到14-15分。整机全重1950克(不含电池,相机),电池3S,10000ma的780克,相机goproHD2 100克,起飞全配重量1950+780+100=2830克,配两节3S 10000ma的重量再加780克,达到3610克左右,稳定行已试过,不错,但续航时间还没有试,估计会在20分左右或以上,回头有时间再试。
电机不出了,现正好用。
重新调整接收机天线(我原来的老遥控),固定死90度的双线直角,遥控距离增长近1/3至1/2左右。可惜图传距离现尚无办法增长,原来图传和遥控距离相当,图像不行的时候,遥控也差不多快失控了,现在图像不行,但遥控尚好。
在寻找1.2G的高增益天线,原配的是2DB,看看有无好点的,全向的,距离应该会好点。

楼主:
1245的浆太软,便宜,8元 1 对,但完全不行啊。